想将两个mesh的三维图放在一个坐标系内,用了hold on函数但是还是只有第一个图出来

楼主(2021-02-03):
想将两个mesh的三维图放在一个坐标系内,用了hold on函数但是还是只有第一个图出来,麻烦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 clear
ap=0:0.01:1.5;ad=0:0.01:1.5;ud=0;up=0;bp=0.60;bd=0.060;v=50;p=30;c=10;ca=5;m=50;n=50;
[ap,ad]=meshgrid(ap,ad);
Pp=-((ad.*ap - bd.*bp).*(ca.*(ad./(ad.*ap - bd.*bp) - bd./(ad.*ap - bd.*bp)) - (ap.*bd - bd.*bp + ap.*ud - bd.*up - bd.*c.*m + bd.*m.*p + ap.*n.*p - ap.*n.*v)./(ad.*ap - bd.*bp)))./(2.*bd);
np1=-(Pp.*bd - ap.*bd + bd.*bp - ap.*ud + bd.*up + bd.*c.*m - bd.*m.*p - ap.*n.*p + ap.*n.*v)./(ad.*ap - bd.*bp);
nd1=(Pp.*ad + ad.*bp - bd.*bp + ad.*up - bp.*ud + ad.*c*m - ad.*m.*p - bp.*n.*p + bp.*n.*v)./(ad.*ap - bd.*bp);
Uap=Pp.*np1-ca.*(nd1+np1);
Pd =-((ad.*ap - bd.*bp).*(ca.*(ap./(ad.*ap - bd.*bp) - bp./(ad.*ap - bd.*bp)) - (ad.*bp - bd.*bp + ad.*up - bp.*ud + ad.*c.*m - ad.*m.*p - bp.*n.*p + bp.*n.*v)./(ad.*ap - bd.*bp)))./(2.*bp);
np2=(Pd.*ap + ap.*bd - bd.*bp + ap.*ud - bd.*up - bd.*c.*m + bd.*m.*p + ap.*n.*p - ap.*n.*v)./(ad.*ap - bd.*bp);
nd2=-(Pd.*bp - ad.*bp + bd.*bp - ad.*up + bp.*ud - ad.*c.*m + ad.*m.*p + bp.*n.*p - bp.*n.*v)./(ad.*ap - bd.*bp);
Uad=Pd.*nd2-ca.*(nd2+np2);
>> mesh(ap,ad,Uap)
>> hold on
>> mesh(ap,ad,Uad)
>> hold off
>>
出来的图片如下:

网友:
你的Uap和Uad之间数量级差别太大,不变换z轴坐标的话,数量级较大的会“吃掉”较小的,做个log变换就好了。
mesh(ap,ad,log(Uap + abs(min(min(Uap)))),'FaceColor','b','FaceAlpha',0.5,'MeshStyle','none')
hold on;
mesh(ap,ad,log(Uad + abs(min(min(Uad)))),'FaceColor','r','FaceAlpha',0.5,'MeshStyle','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