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波峰后固定红色框位置出现少锡现象怎么办?

楼主(2021-02-03):
公司产品如图。从波峰治具上看还算合理。过完波峰后固定红色框位置出现少锡现象。请教大神,这个该如何改善,波峰温度最合理的参数该怎么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
从图上看,该不良现象不是每块板上都有,存在不确定性吧,初步分析你的波峰平整度应该不平,或者可以说有鼓泡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