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STC单片机,能实现步进电机受到阻力自动停止吗?

楼主(2021-02-03):
    我用的是STC单片机,单片机相连的步进电机能通过硬件或者软件实现无法转动时自动停止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tmc驱动有 uart模式可以根据阻塞时的电流变化判断,你所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做软限位。

网友:
tmc2209这个芯片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