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库路径出错

楼主(2021-02-03):
    设置库路径后点“OK”,跳出来skill界面,且前面刚设置的路径都没了。
    请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路径里面是不是有空格啊allegro 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里面是不是有空格啊allegro case

    没有空格呢,我怀疑这个软件装的有问题,应该装的是只能看不能操作的版本。

网友(2023-02-20):
    把那个skil关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