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PCIe×4金手指板卡扫不到设备

楼主(2021-02-03):
1.当时板子上收发接反了,做了个转接板交叉了下

2.只能在某台工控机还有惠普电脑上扫到设备,戴尔还有联想扫不到

网友A:
    转接板插损较大吧,不同host的 PCIE 信号质量有差异,所以有设备认到,也有设备认不到。
建议方法
    1.软件方法调整输出PCIE port 输出功率等参数
2.改板,不用转接板,毕竟 最终你量产也是不需要转接板的

网友B:
    转接板不如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板不如飞线

    飞线了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板插损较大吧,不同host的 PCIE 信号质量有差异,所以有设备认到,也有设备认不到。
建议方法
1.软件方法调整输出PCIE port 输出功率等参数
2.改板,不用转接板,毕竟 最终你量产也是不需要转接板的

    转接板是做的跟FPGA一样大  直接焊接在FPGA下边  信号损耗也会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接板是做的跟FPGA一样大  直接焊接在FPGA下边  信号损耗也会很大吗

    FPGA  PCIE部分程序必须 在BIOS启动前完成加载 。否则BIOS 无法识别。你可以用示波器 量一下 PCIE CLK信号到达你单板的时间差别。

楼主:
    大佬  请问端口输出功率是应该调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