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用得最多是哪个版本?

楼主(2021-02-04):
一直用得AD 打算学习下cadence,请问下学习哪个版本比较好?哪个教程比较好 付费的也可以

网友A:
    应该是16.6版本吧

网友B:
    16.6永远的神

网友:
    之前两年都用17.2,现在都用17.4了,只是不支持降版本到16.X了

网友C:
    我现在装了两个版本16.6 1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6.6版本吧

    多谢!那我先装个16.6,教程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永远的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装了两个版本16.6 17.2

多谢!那我先装个16.6,教程有推荐的吗?

网友:
    必须16.6,反而17版本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装了两个版本16.6 17.2

安装教程还是软件使用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我先装个16.6,教程有推荐的吗?

安装直接用阿里狗装的。
    软件使用教程我没有推荐,我之前是买的书。

网友(2021-03-08):
    16.3和16.6两个版本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