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规则设置之后报错是个什么毛病,有没有人帮忙看看。。。。

楼主(2021-02-04):
之前一直是用cadence的,最近换了份工作,有换成用AD了在画板子的时候,发现规则报错,

上面的是规则设置

这个是优先级,
铺铜都是正常的,这两个网络与地的间距确实是5mil
但是DRC检查就会报错,这tm是几个意思啊

这11个报错都是这两个网络

有人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吗,规则设置有问题,还是DRC检查设置有问题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图片不见了
补一下图片

屏幕截图 2021-02-04

屏幕截图 2021-02-04

屏幕截图 2021-02-04

屏幕截图 2021-02-04

网友:
    图没贴出来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不显示出来,刚上传了一份图片,结果要审核,醉了

网友:
    没有图,但是可以查看一下对应的网络的间距是多少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同样也是换了工作后软件也换了,从CADENCE换到了AD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了看不见  要不就是要审核
    我这边看一直是在加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同样也是换了工作后软件也换了,从CADENCE换到了AD

网友B:
    你把图中关于netC44_1和的netC44_2规则中的same net only,改成Different netzs only 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中关于netC44_1和的netC44_2规则中的same net only,改成Different netzs only 就应该可以了。

    还真的是这样,改了之后就不报错了,谢谢啊

楼主:
    有效吗

    屏幕截图 2021-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