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有效减少电路元件间的干扰影响,以及放大器如何布局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纹波...

楼主(2021-02-04):
    怎样能有效减少电路元件间的干扰影响,以及放大器如何布局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纹波的引入?

网友:
    放大器那块还真的太重要了

网友:
    减少干扰的原则是:
      1、减少辐射端;
  2、加强被干扰的隔离、屏蔽和退偶;

      纹波减少的原则也是:
      1、减少开关电源的纹波输出;
  2、足够的退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