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打孔时可以打在元器件上面吗?

楼主(2021-02-04):
想问下是不是两层板,打过孔,背面如果那个位置有元件,是不是不能打?

网友:
    可以,过孔不能打在焊盘上,不是不能打在器件上。

网友:
    一般不可以过孔在焊盘上

网友:
    过孔尽量不要打在焊盘上,除了那些需要打地孔进行散热的芯片

网友:
    看工艺水平和成本,现在工艺技术还不错的,没有那么绝对。。。。误人子弟

网友:
    能打,只要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