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 PendSV 中断 系统调用 说明

楼主(2021-02-04):
PendSV异常是和系统调用有些类似,cpu 需要手动将往NVIC 的PendSV 悬起寄存器中写1,然后产生中断, 系统调用(SVC)是cortex-M3  CPU执行 SVC指令之后产生中断(ARM中一般是SWI 指令),都是软件的方式产生的中断,称其为内中断。

PendSV 和SVC  两个内中断的不同之处在于:

SVC指令执行之后,必须立即响应(保证能够立即硬件入栈r0-r3等寄存器,这是因为SVC中断需要传递参数到中断模式,所以必须立即响应,保证寄存器中存储的参数不被破坏,另一个原因是用户态程序,即线程模式的程序有的时候必须得到SVC中断响应函数的返回值才能继续执行,否则强行继续执行,将会出错),SVC的中断服务程序(ISR)立即执行,如果此时有别的ISR正在执行,且此中断的优先级比SVC的优先级高,将会产生硬fault,

(注:SVC通常在用户级线程模式下运行,但可以在特权级线程模式或者handler模式下运行,详见《cortex m3 权威指南》第12章,非基级的线程模式 一节,如果在一个中断的ISR中调用 SVC,而且此ISR的优先级比SVC的优先级高,那么会产生硬fault,这是合理的,SVC必须立即得到响应,但是响应过程中允许被其他中断打断  例如在svc中断触发后,开始硬件入栈,但svc的ISR还没有开始执行,此时来了个优先级比SVC优先级更高的中断,那么优先级高的中断将以 晚到中断 的形式执行, 执行完毕后 SVC的ISR再以  咬尾中断 的形式执行)

SVC中断 和 其他中断还有不同之处,  其他中断一般都是 不需要参数和返回值的,  所以中断触发之后的 硬件入栈 之后 和 执行出栈序列 之前,中断的ISR一般是不修改 保存在栈的R0-R3、xpsr、PC  和 LR 寄存器的,(也有特殊情况,例如 上述提到过的 《cortex m3 权威指南》第12章,非基级的线程模式 一节), 但是SVC中断是可能需要 参数或者 返回值的,  参数和返回值要借助  R0-R3寄存器来传递,  考虑到cortex-m3的晚到中断、咬尾中断等硬件机制,  SVC触发后, SVC的ISR执行过程中不能直接读取R0-R3寄存器获取参数,而是要到栈中读取 保存的R0-R3寄存器的值,来获取参数,SVC的ISR 返回  返回值的时候,也不能直接 向R0寄存器中写入返回值,出栈序列执行后,R0的值会被栈中保存的R0的值覆盖,正确的做法是,修改栈中保存的R0的值,修改为要返回的值

注:这里说的 线程模式 handler模式  特权级 用户级的关系如下:

SVC一般在用户线程模式下执行。它设计的本意就是让用户模式完成到普通模式的切换。

PendSV中断,一般在特权模式下 往 NVIC 的PendSV 悬起寄存器中写1,来触发,一般在SysTick中断的ISR中执行,也就是Handler模式下并且,PendSV的优先级一般设置成最低,PendSV的ISR一般等到其他中断全部响应完成后,再响应,PendSV(悬起异常)设计的理念就是可以将此异常悬起, 这样就可以完美应用在  上下文切换的场景中。  上下文切换可以再SVC和SysTick的ISR中完成,这里只说SysTick(系统滴答时钟中断),如果SysTick发生时,程序执行在用户级的线程模式,则没有问题,如下图:

但是如果,Systick发生时,是在其他中断的ISR中,则系统是不允许系统调用发生的,如果允许将会产生如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IRQ中间被中断了,并且中断的时间 包含上下文切换以及任务B的一个时间片,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IRQ的没有得到及时的响应,这在实时系统中是坚决不允许的。所以 就引入了 PendSV,如果在SYSTICK来临的时候,检测到有IRQ在执行,就延缓上下文切换, 在SYSTICK的ISR中 使用PendSV悬起一个异常,等之前的IRQ执行完之后,在执行上下文切换,如下图:

事件的流水账记录如下:
1. 任务 A 呼叫SVC 来请求任务切换(例如,等待某些工作完成)
2. OS 接收到请求,做好上下文切换的准备,并且pend 一个PendSV 异常。
3. 当 CPU 退出SVC 后,它立即进入PendSV,从而执行上下文切换。
4. 当 PendSV 执行完毕后,将返回到任务B,同时进入线程模式。
5. 发生了一个中断,并且中断服务程序开始执行
6. 在 ISR 执行过程中,发生SysTick 异常,并且抢占了该ISR。
7. OS 执行必要的操作,然后pend 起PendSV 异常以作好上下文切换的准备。
8. 当 SysTick 退出后,回到先前被抢占的ISR 中,ISR 继续执行
9. ISR 执行完毕并退出后,PendSV 服务例程开始执行,并且在里面执行上下文切换
10. 当 PendSV 执行完毕后,回到任务A,同时系统再次进入线程模式。
详见Cortex-M3权威指南124页。

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根据图7.16我的个人推论,可能是错误的,  在linux中  每一个用户空间的进程都有自己的用户栈,和核心栈,如果cortex-m3结合rt-thread也是用这个模式,可以印证图7.16,当IRQ执行的过程中,Systick异常发生, IRQ的执行上下文现场被保存在任务A的核心栈中,然后执行上下文切换,上下文切换完成后,寄存器MSP和PSP分别指向了任务B的核心栈指针和用户栈指针,然后IRQ随着任务A被封存而封存,任务B压根不知道任务A的 栈中还封存着一个IRQ,因为任务B及时有权限不应该去破话另一个任务的栈空间。直到任务A重新得到CPU,IRQ接着在任务A的栈空间继续执行,可惜从中断产生到中断服务程序结束,已经隔了十万八千年。

经过实际验证,Cortex m3结合rt-thread 应该没有使用和linux一样的模型,  而是所有的线程共享内核栈,即MSP 执行的栈空间所有线程共享,这里和linux-arm有个小区别,linux-arm 中断来临的时候,保存现场都是保存在内核栈中,这个内核栈是每一个内核线程独有的, 而 Cortex-m3--rtthread  是中断来临之前使用用户栈(PSP寄存器所指的栈空间),保护现场就在用户栈,中断来临之前使用核心栈(MSP寄存器所指),保护现场就用核心栈,但由于PendSV悬起中断的引入,所以线程切换的都借助PendSV来完成,这就保证线程切换的PendSV来临之前保护现场,一定在用户栈,用户栈是每个线程所独有的,所以,综上所述,  针对线程切换所对应的中断,  linux-arm保存现场都是在核心栈, 而cortex-rtthread都是在用户栈,但是他们都能保证,保存现场所用 的空间是每一个内核线程独有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