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比17.2多什么功能?哪位大神能谈谈

楼主(2021-02-04):
    最近公司17.2升级到17.4了。看着界面和以前不一样了,看着不习惯17.4多了哪些功能呢?

网友:
    感觉并不是功能多了啥,而是优化了一下吧

网友:
    界面不一样

网友:
    你公司这么赶潮流

网友A:
    还在用16.6路过

网友:
    好像有4k支援,cmgr设置,厂商数据导入

网友:
    好多软件都流行这种界面风格了,处理效率高一些。从Allegro上新功能目前了解的,多了CM入口,新的铜皮算法,GPU加速,版本控制等。3D的界面也改动很大。总的现在补丁还太少,新功能还会慢慢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16.6路过

    我也最喜欢用16.6,可能使用时间长的缘故,17.2才用了2年感觉还没习惯呢,又要变,17.4界面图标都变成透明化了,暗黑界面看着不太习惯啊

网友:
    我就喜欢用16.6

网友:
    向幸福方向

网友(2022-05-12):
    不好降版本到16.6

网友B:
    最好用的功能是动态铜由rough模式改成fast模式,不卡了。

网友:
    17.4 在3D Canvas方面进行了大幅的性能提升,还有一个重点的性能改进是在「Shape fill」模式中新增了「Fast」模式,取代原来的「Rough」模式,极大提升了更新动态铜箔的效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的功能是动态铜由rough模式改成fast模式,不卡了。

这个改进特别好,针对大板的多层铜的PCB,特别好,16.6时打个过孔要等好几秒。不过和OrCAD交互时,画线也会Hilight原理图,OrCAD容易卡死。

网友B(2022-06-23):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进特别好,针对大板的多层铜的PCB,特别好,16.6时打个过孔要等好几秒。不过和OrCAD交互时,画线也 ...

是的,有解不?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学习学习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解不?

    只能在不需要交互时暂时关闭,allegro setup——enable crossprobing,需要再勾上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进特别好,针对大板的多层铜的PCB,特别好,16.6时打个过孔要等好几秒。不过和OrCAD交互时,画线也 ...

    同问,ORCAD交互时卡有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