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進行3W規則設定

楼主(2021-02-04):
    想請教各位,因為對於規則設定不適特別熟悉,想請教各位如何滿足 (1)單線與單線之間 ,(2)差動對與差動對 (3)線與差動對  3W規則設定?

网友:
    3W在一般产品设计很难实现的,我个人认为3W设计是一个理想设计指导:PCB布线尽可能的拉开线距,重要信号线之间尽可能减小串扰

网友:
    每个软件不一样的

网友:
    重要信号线间满足3W规则即可,普通IO线挨着走,节省空间

网友A:
    3W你们是按边到边算还是中心到中心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W你们是按边到边算还是中心到中心算

中心到中心

网友:
    很多情况根本做不到3w

网友:
    在时钟走线、差分线、视频、音频,复位线,以及其他系统关键电路等,多个高速信号线长距离走线的时,为了减少线与线之间的串扰,必须强制使用3W原则

网友B:
    AD的规则我也不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的规则我也不会设置

altium qu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