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滤波不够充分,会对抖动产生直接影响吗?

楼主(2021-02-04):
电源滤波不够充分,会对抖动产生直接影响吗?

网友:
    抖动特性绝大部分取决于输出芯片的特性

网友:
    电源滤波不够充分,时钟参考源太冲太大也会增加抖动成分

网友:
    信号线的匹配对抖动产生直接的影响

网友:
    特别是芯片中含有倍频功能,本身相位噪声较大

网友:
chip内部IO在翻转的时候,会从电源轨上吸收电流,由于封装、平面、Ball等的寄生电感,会造成电源轨上电压的波动,可以称之为noise或ripple,这种现象叫做SSN。power noise会影响IO buffer输出的delay和slew rate,会造成jitter,电源影响的jitter可以称之为PSIJ(power supply noise induced jitter)。所以从PI的角度,是要控制power rail的ripple的,对应的一些IP的spec里也会明确给出ripple的range。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会,具体要看电源内部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