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楼主(2021-02-04):
传感器内部为一个高阻值电阻具体阻值不太确定,应该是G级的,电桥没测出来,还有一个SOT23封装的IC,加上压电陶瓷片直接组成了IEPE接口的加速度传感器,请各位老师帮忙给分析分析不知道我的推断是不是正确?

搭了一个仿真电路,波形倒是能出来,可是电流源电流范围可调很小,电流大了小了都不行。电路参数是不是正确,应如何调节放大倍数,哪位大神再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
不能工作,交流等效可以工作,直流偏置点不能 建立。317组成恒流源负载

网友:
你应该拆的是进口的IEPE的加速度传感器的
这个三极管市场上你找不到的,有很高的电压阈值和线性区,我们国内都是自己用其他的搭出来的

网友:
需要多个搭出恒压效果,才能不惧恒流供电的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