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恒流源测温电路

楼主(2021-02-04):
电路图在这,求求各位大神告诉我,这个怎么样可以改成三线制的呀?

网友:
    V1 的 4V 基准如何保证精度呢,  这个电压的基准源不多. 电源是什么要求?

网友:
    不需要恒流源驱动,改为H桥驱动,三线制补偿电路很简单,非线性软件处理。

网友:
恒流驱动的,不需要管2线还是三线,三线的把两负线并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2021-03-16):
    模拟电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