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共模电感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1-02-04):
    1.这个电路中那个1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2.为什么把前后级的滤波连起来,有什么作用?

网友:
    通常两个电容应该是Y电容,然后中点应该是大地(机壳地)。1M的电阻应该是用于设备断电时,释放电容电压的。

网友:
    0603的封装?

网友:
    大电阻,  大概也只能是放电用的吧。

网友:
    1、1M的电阻是X电容的放电电阻;
    2、共模电感前后滤波Y电容短接,这种做法不可取,要单独接地。

网友:
    安规有规定X电容放电时间不大于1s,这个电阻是给X电容是放电用的,但0603封装,功率有点小,1M电阻有点大。

网友:
    大家看图时,都没有仔细,这个图标明了电容的电压值,只有50V, 所以在这里谈安规X电容,都是错误的。其实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直流输入的抗干扰滤波电路,但是这个图有几个地方设计是有瑕疵的。(1)C66,C67,C18,C10都是连接到外壳地的,单点接外壳地。(2)R68直接接地,对电容的放电,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个是错误的设计,应该是与C66,C67,C8,C10一起并联连接到外壳地,这个电阻的个数应该是与电容的个数是一样的。(3)外壳地也没有用网络符号标明。(4)电阻与电容并联连接到外壳地,可以提高抗ESD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