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MES系统实现SMT上料防错

楼主(2021-02-04):
    在SMT设备贴片之前,需要作业人员将料盘放在正确的Feeder上,再把Feeder放在合适的SMT设备的站位上,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发生用错物料或用错Feeder的情况,由于SMT设备是高速连续运行,如果不能事先避免这种错误,将造成返工或报废从而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上料过程中将待上料的料盘、使用的Feeder、待上料的站位的对应关系与料站表进行比较。

    要达到比对的目的首先就需要在MES系统中建立料站表的基本资料。一份完整的料站表资料基本上包括产品代码〔或工单代码〕、物料代码、Feeder规格、产线代码、设备编号、站位编号,对于双面板还要包括板面信息〔A/B面〕,对于双Table的设备还要有Table编号。料站表资料一般由工艺人员负责维护,并提前录入到与SMT设备连接的电脑上,进行上料比对前只需要将这份资料从SMT设备的电脑上导入到MES系统中即可。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料站表资料本身出错了怎么办?

    在电子组装行业,一个产品由成百上千中电子器件组成,这些电子器件又有很多的替代料或指定物料,为了降低成本,最大程度上利用库存余料,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可能会经常更改用料,自然就需要经常变更料站表。

虑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尽可能减少料站表资料出错的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

    其一,在变更料站表后,系统强制用户将该产品的料站表包含的物料与当前工单的发料清单进行比对,只有比对结果一致或用户认可差异的情况下才允许继续使用该料站表;

    其二,进入MES系统的料站表资料本身就由两部分组合而成,一部分是工单的配料BOM〔包括物料代码、Symbol编号〕,另一部分是工艺人员准备的工艺BOM资料,该工艺BOM资料不包含具体的物料信息,只给出了每个Symbol对应的某SMT设备的站位、Feeder规格信息。

    工艺BOM资料就每个机种来说基本是固定的,变动的只是工单配料BOM资料,而工单配料BOM资料往往是在ERP系统产生和调整的,出错的可能性极小。

有了料站表资料之后就需要考虑如何在上料扫描过程中实现防错了。简单的讲,上料防错就是由系统比对用户上料过程中扫描的物料标签、Feeder标签、站位标签与料站表资料是否匹配,发现不一致时给出明确的警示信息,进而达到检查和警示的目的。看似简单的SMT上料作业有它自身的复杂性,一套完整实用的SMT上料防错系统至少需要提供下面几项功能:

    其一,在SMT车间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上料扫描可归结为上料、换料/接料、下料、QC抽检比对四种业务类型,上料防错系统首先要提供满足这几种业务类型的系统功能,并且要特别考虑到用户的作业习惯,最大程度上降低用户操作的繁杂度;

其二,很多客户生产的电子产品涉及到单面板、双面板、包含多种产品的混合拼板,上料防错系统要能够支持各种复杂的产品结构,并最大程度上保持与客户的业务习惯相协调;

    其三,上料防错系统需要在收集了作业人员扫描的各种标签信息后才可以比对料站表资料,系统必须考虑如何防止作业人员的漏失,让系统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又尽可能的降低系统操作的复杂度,减少一线人员对系统的抵触情绪。

    上面主要是从软件的角度介绍了如何实现上料防错,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MES软件在SMT上料防错上提供了专门的子功能模块,能够针对SMT上实现上料防错功能可供选择的硬件种类很多,投入相对最小的一种设备是只配置一台离线盘点机,将料站表资料下载到盘点机上,然后开发一套简单的比对程序实现简单的比对功能,这种设备对于业务简单,功能需求单一的客户比较合适;

    其次可以采用无线扫描器+PC的组合,这种设备组合投入成本较低,而上料防错软件运行在PC上,可以实现各种复杂的应用,易于功能的扩展,缺点是由于扫描采集的位置可能距离电脑较远,交互性不是很好;如果客户对各方面要求都较高也可以考虑采用支持WinCE平台的PDA设备,采用这种设备可以很好的解决交互性的问题,而且不占用产线空间,容易布置,缺点就是软件开发成本较高,设备投入也高。

    效率科技拥有一套完整的自主研发的解决方案,包括MES制造执行系统、WMS仓库管理系统、SMT防错料系统、SMT智能首件检测仪等软硬件产品,贯穿企业管理、生产的全流程,可以说生产制造型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碰到的任何问题都能从效率这找到解决方案。效率的不同产品之间、产品的不同模块之间都有着良好的链接。

网友:
    错料是很严重的在生产制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