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大神一个pspice modle editor报错问题

楼主(2021-02-04):
打开File-export to design entry HDL  Part library  或者 Modle import  Wizard [design entry HDL]..
就会出现如下的报错。
Translator used for creating capture parts not found !Please configure sch2cap path in the Pspice.ini file.

网友A:
看你这个提示好像是缺插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提示好像是缺插件吧

啊。。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修复吗。。其他功能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