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安装不成功

楼主(2021-02-04):
ansys 安装好多遍了,都无法成功,求指导。D:\siwave

楼主:
安装N 多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N 多遍了

按别人写的删除 window 10更新,但是无法删除,没有删除选项

网友A:
    兄弟你用的是AMD处理器吗?我之前装2020也这么报错,昨天换2021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用的是AMD处理器吗?我之前装2020也这么报错,昨天换2021 就OK了

我之前是有安装成功的,前几天系统突然挂了,所以重新安装系统,就无法在安装这个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用的是AMD处理器吗?我之前装2020也这么报错,昨天换2021 就OK了

确认更换系统就好了

网友B:
    从吴川斌那个博客下整套的,重新试试,环境变量记得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吴川斌那个博客下整套的,重新试试,环境变量记得删除

谢谢,确认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