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断电重置的逻辑芯片~

楼主(2021-02-05):
    需要的具体功能如下:
    1.上电初始态输出为0或1;
    2.当输入端首次有信号输入或变化时输出端相应随之变化;
3.输出端状态在变化后保持锁存状态,不再受输入端状态影响,需要断电后重置。

想用D触发器实现这个功能,但不明确D触发器初始状态以及是否需要断电重置。
    主要想运用在过压、过流、过温保护中。
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A:
    好的,楼主我帮你找找推荐一下。主要想运用在过压、过流、过温保护中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楼主我帮你找找推荐一下。主要想运用在过压、过流、过温保护中的对吧。

    是的,感谢

网友B:
    最好把整体需求说下,你这个设计不一定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整体需求说下,你这个设计不一定合理

电压、电流、温度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后跟参考值进行比较,得到一个L/H电平。
    再通过这个L/H电平输入到某个芯片,芯片也输出L/H电平来控制MOS切断电源,并且需要断电重启后芯片才会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