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怎么拼版呢?头好疼啊

楼主(2021-02-05):
请问AD怎么拼版呢?头好疼啊

网友:
    拼板框就可以

网友:
    可以在论坛找一下拼版的教程照着拼就完了

网友:
    头疼解决不要问题,要找解决问题发办法

网友:
把板框层复制过去,用V-cut或者邮票孔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当然了,要注意一下伸出板边的器件,不要到时候撞件了,有插件器件的话要注意过炉方向,还有拼版后的尺寸不宜太大,最好不要超过320*250,工艺边要选长边,选短边做工艺边的话短边不能短于长边的2/3,最后一种省事的方法就是交给板厂拼板

网友:
    我没拼过,如果打板SMT一起好像板厂会帮拼的

网友:
    画个板框示意

网友:
    新建一个PCB,按PM,然后选好要拼的PCB文件,参数 ,拼多少,然后确定同步,再改层的命名,之后加工艺边,再定义板的大小,
再加固定孔和光学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