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6层的板子,但是不知道层是怎样分配的,还请大神给说道说道?

楼主(2021-02-05):
想设计一个6层的板子,但是不知道层是怎样分配的,还请大神给说道说道?

网友:
画板一般遇到啥情况会对板子的层数进行升级

网友:
看你的设计了。原则是保证模拟信号线和模拟地有单独两层。

网友:
    走线走不通要加层,还是为了好过认证加层

网友:
    一般6层板能搞定的板子4层板也可以搞定

网友:
    可以大概说一下电路情况,有没有模拟信号,模拟信号要求高不高,数字信号有没有高速信号,散热有没有要求之类的

网友(2021-07-22):
    高多层快板加工,最高40L

    王工-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