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嵌入式ARM开发环境下,设置堆栈指针和清理BSS段的意义???

楼主(2021-02-05):
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嵌入式ARM开发环境下,设置堆栈指针和清理BSS段的意义???3 w( P9 L" _( {: T

网友:
但是到了ARM上环境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了,C的环境要自己来创建,不然就不能用。

网友:
你也可以不用设置堆栈指针,也可以不用清零BSS

网友:
    堆栈指针肯定要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