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继电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2-05):
高频继电器工作原理: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吸合。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

  高频继电器的特点

  用以切换高频电路的继电器。其绕组可由直流或交流电源供电。其特点是:

  1.电路绝缘电阻很高且介质损耗小,触点系统固装在一个高频陶瓷、高频塑料或玻璃基座上,

  2.触点问的分布电容小,接触簧片尺寸小并相互呈45°、90°、180°交错安放;

  3.触点对其它导电部分或接地件的距离大,或将触点电路屏蔽起来。当要求高速切换高频电路或用以切换高压高频电路时,则将触点密封在高真空或充气室内。

  高频继电器的结构

  小型高频继电器的电磁系统与普通电磁继电器相同,只不过其导电接触系统为适应高频电路的需要而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减小触点簧片间的分布电容,接触片做成不同形状,使各接触片平面不相重叠(如JP-4型的触点间的分布电容在温度为20℃、相对湿度为98%的环境条件下只有3微微法)。簧片表面镀银,以改善其在高频条件下的导电性能。触点间绝缘垫块应选择介质损耗小的材料(例如JP-4型继电器系将三个互不重叠的接触簧片组铆装在高频瓷块上),以减少在高频条件下的介质损耗。如图是两种类型的高频继电器的结构示例。

网友:
小型高频继电器的电磁系统与普通电磁继电器相同,只不过其导电接触系统为适应高频电路的需要而有了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