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常见的表面处理方式有哪几种?

楼主(2021-02-05):
目前常见的表面处理方式有哪几种?

网友:
大概有10种办法吧!抛光、喷砂等

网友:
    有机防氧化(OSP)

在洁净的裸铜表面上,以化学的方法长出一层有机皮膜。这层膜具有防氧化,耐热冲击,耐湿性,用以保护铜表面于常态环境中不再继续生锈(氧化或硫化等);同时又必须在后续的焊接高温中,能很容易被助焊剂所迅速清除,以便焊接

网友:
    电镀镍金+沉镍金、电镀镍金+热风整平、沉镍金+热风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