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如何去除hfss仿真结果中被采样数据的损耗,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21-02-05):
如题,如何去除hfss仿真结果中被采样数据的损耗,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我不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仿真

你是做啥的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问题。被采样数据是什么?

网友:
    HFSS的仿真结果是基于选择的频点的仿真结果。去除损耗?不懂你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