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应力冲击后PTH孔环底部出现明显裂纹,及孔环起翘现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05):
热应力冲击后PTH孔环底部出现明显裂纹,及孔环起翘现象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后续热冲击作用下,会加剧孔环底部基材拉裂的风险,在振动实验、温度试验中缺陷被放大,导致PCB电气连接性能失效。

网友:
    插件孔孔壁分离超标

网友:
    在受热冲击后,增大了孔口位置基材产生裂纹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