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1-02-05):
请教大神,这个是为什么呢??ode45 无法执行赋值,因为左侧的大小为 2×4,右侧的大小为 2×5?非常感谢!

function  f=boat1(t,x)
if(norm(x)>1e-5)   %限制条件,保证在x足够小的情况下可以结束计算
    f=[-2*x(1)/sqrt(x(1).^2+x(2).^2);1-2*x(2)/sqrt(x(1).^2+x(2).^2)]
else
    f=[0,0]

end

y0=[1000 0];      %微分方程的初值
[t,x]=ode45(@boat1,[0,1000],y0)      %求解微分方程的数值解
subplot(1,2,1),plot(t,x);         %画出关于x(1)和x(2)的系统时间响应曲线
plot(x(:,1),x(:,2))          %画出关于x(1)和x(2)的系统相平面曲线
axis([-1 1000,0 1000])          %限定区间
text(10,15,'B')         %标注B点
text(1000,0,'A')         %标注A点
xlabel('X')
ylable(‘Y’)

无法执行赋值,因为左侧的大小为 2×4,右侧的大小为 2×5。

出错 ode45 (line 488)

        yout(:,idx) = yout_new;

网友:
你的代码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