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使用Sigrity的XtractIM提取封装模型时报错:Failed to generate ports

楼主(2021-02-05):
    使用Sigrity的XtractIM模块提取封装模型时报错:Failed to generate ports. All the ground nets are open nets!
components中只添加了1颗Die 和Board,基板回路是完整的,没有开路,从芯片端到ball端
请问大伙儿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电脑硬盘或者什么东西  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脑硬盘或者什么东西  有关系

请问设置没问题,是软件或者电脑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