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走线的S参数,S11一般在什么范围比较合理?

楼主(2021-02-05):
DDR走线的S参数,S11一般在什么范围比较合理?. ~2 e( T9 e8 S; o; V

网友:
一般來說 -10dB以下比較好  不過有做阻抗控制的話 應該不難達到

网友:
DDR没有相关要求,类似的要求USB中有,你可以在USB typec标准里面搜下SSRL。DDR信号线主要是做等时延设计,核心要求应该是降低PDN阻抗。

网友(2021-09-19):
协议中对S 参数好像没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