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sigrity仿真产生端口时有自定义产生端口和手动产生端口,什么情况下手动?...

楼主(2021-02-05):
新手:cadence sigrity仿真产生端口时有自定义产生端口和手动产生端口,什么情况下手动?什么情况下自动产生端口?

网友:
仿真结果是差不多的,手动一般是没有器件或者特殊位置使用手工端口,其实熟练以后,两个效率是差不多的

网友:
    端口多了肯定就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