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怎么分层

楼主(2021-02-07):
4层板要怎么定义层?

楼主:
来确认一下

网友:
这还要咋分????中间两层当电源层啊,上下两层当信号层啊,电源层一层地,一层正电源层啊,阻抗控制要么参考地,要么参考信号的电源层,避免跨电源层,不要信号电源是1.8你参考的3.3就成,如果要参考的话就在1.8和3.3的分层外加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