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相连时,采用的方法是否在数字地处接一个合适的磁珠到模拟地?那...

楼主(2021-02-07):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相连时,采用的方法是否在数字地处接一个合适的磁珠到模拟地?那这个磁珠要怎么选呢?

网友A:
我好像没加磁珠,就直接单点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没加磁珠,就直接单点接地了

我也是直接单点接地,加磁珠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
    磁珠主要是起到隔离高频噪声的作用,不同的磁珠滤波频率不同,所以要根据板上噪声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