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18中,设置移除死铜以后,它怎么把所有的铺铜都给移除

楼主(2021-02-07):
在AD18中,设置移除死铜以后,它怎么把所有的铺铜都给移除

网友:
勾选移除死铜命令后,选中铜皮,右键-重铺选中的铜就可以移除死铜了。

网友:
首先要对一个网络覆铜吧,没有连接网络不就意味着都是死铜

网友:
覆铜没有选择网络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你看灌孔有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