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的互连焊接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1-02-07):
线路板的互连焊接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焊接导线的焊盘应尽可能在PCB印制板边缘,并按统一尺寸排列,以利于焊接与维修。

网友A:
    为提高导线连接的机械强度,避免因导线受到拉扯将焊盘或印制导线拽掉,应在PCB印制板上焊点的附近钻孔,让导线从印制板的焊接面穿过通孔,再从元件面插入焊盘孔进行焊接。

    Z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提高导线连接的机械强度,避免因导线受到拉扯将焊盘或印制导线拽掉,应在PCB印制板上焊点的附近钻孔,让 ...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