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给PCB添加层别标识

楼主(2021-02-07):
哪位大神能提供个思路用skill给PCB中每一层添加标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标记?

网友B:
    每一层直接写数字 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层直接写数字 不可以吗?

    公司要求要带项目名版本号还有层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标记?

    就像这种

网友C(2021-03-12):
    layerlist = car(list(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获取电气层,然后遍历

    text_block=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3", ?justify "left")
    axlDBCreateText(_layer, _xy, text_block,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nil);再通过这个函数去创建丝印

楼主(2021-06-10):
引用 网友C:
    layerlist = car(list(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获取电气层,然后遍历

    te ...

    感谢

网友(2021-12-21):
    下载Vincent Skill V1.6版本,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