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飞针测试的优缺点分析

楼主(2021-02-07):
    PCB样板制造好之后,需要进行测试,质量得到保证之后才可以交付给客户,飞针测试是其中比较有效的测试方法。

飞针测试是检查PCB电性功能的,使用四到八个独立控制的探针,移动到测试中的元件。在测单元(UUT,unit under test)通过皮带或者其它UUT传送系统输送到测试机内,然后固定,测试机的探针接触测试焊盘(test pad)和通路孔(via),从而测试UUT的单个元件。测试探针通过多路传输(multiplexing)系统连接到驱动器(信号发生器、电源供应等)和传感器(数字万用表、频率计数器等)来测试UUT上的元件。当一个元件正在测试的时候,UUT上的其它元件通过探针器在电气上屏蔽以防止读数干扰。

    飞针测试和传统的ICT比较,有许多优点。飞针测试比较灵活,可以快速测试转换和过程错误的快速反馈。飞针测试不需要夹具开发成本,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放在典型测试过程前面的低成本系统。除此之外,由于设定、编程和测试的简单与快速,无需专业工程师,一般装配技术人员就可以操作。

    但是,飞针测试也有一些缺点。首先,飞针测试的时间比较长,效率不高。其次,虽然飞针测试操作相对简单,但还是需要记住很多飞针功能和命令,这样一来,很多测试人员还是喜欢使用治具,因为只需要几个按钮即可!

飞针系统要达到一个综合的测试平台,还需要配备电源、编程接口等硬件,同时需要提高混合通道,才能应用于flash编程、边界扫描等功能。

网友:
    飞针测试的时间比较长,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