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1-02-07):
请教下该灯板电路三极管Q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Q2是用于检测R3上面的电压然后关断Q3,从而起到检测Q3的Ic的作用。
    具体如下:当Vr3>Q2的Vbe时,Q2导通,将Q3的基极拉低,Q3关断,此时Vr3压降变低。Q2关断,Q3再次导通,循环往复,通过控制R3的电压从而将Q3电流进行限制,那么电流Ic=1V/2.4R=417mA

网友:
    请问,1V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Q2起到短路或者过流保护的作用。当流过R3的电流足够大,R3两端电压大于VBE(约为0.7V),Q2就导通了,Q2导通就可以关闭Q3,断开整个回路。

网友(2021-03-09):
    用来检测关断Q3D的作用

网友A: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2).pdf

网友:
    起到一个驱动LED电流恒定的作用

网友(2021-04-17):
    学习一下 ,基础很差

网友B:
    Q2作用就是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作用就是恒流

    电流就是0.7v/2.4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骗积分 也用不到你这样子的吧,兄弟 ,太TM坑爹了,直接贴图打广告不更好?

网友:
    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
    Q2应该是防止Q3电流过大的保护电路,R3*I>0.7时Q3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