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之一

楼主(2021-02-07):
《新编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之一
绪  言
    根据目前印制电路板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印制电路板的制造难度越来越高,品质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为确保印制电路板的高质量和高稳定性,实现全面质量管理和环境控制,必须充分了解印制电路板制造技术的特性,但印制电路板制造技术是综合性的技术结晶,它涉及到物理、化学、光学、光化学、高分子、流体力学、化学动力学等诸多方面的基础知识,如材料的结构、成份和性能:工艺装备的精度、稳定性、效率、加工质量;工艺方法的可行性;检测手段的精度与高可靠性及环境中的温度、湿度、洁净度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印制电路板的品质。由于涉及到的方面与问题比较多,就很容易产生形形色色的质量缺陷。为确保“预防为主,解决问题为辅”的原则的贯彻执行,必须认真地了解各工序最容易出现及产生的质量问题,快速地采取工艺措施加以排除,确保生产能顺利地进行。为此,特收集、汇总和整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编辑这本《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供同行参考。
一、基材部分
1 问题:印制板制造过程基板尺寸的变化

原因

解决方法
(1)
经纬方向差异造成基板尺寸变化;由于剪切时,未注意纤维方向,造成剪切应力残留在基板内,一旦释放,直接影响基板尺寸的收缩。

(1)
确定经纬方向的变化规律,按照收缩率在底片上进行补偿(光绘前进行此项工作)。同时剪切时按纤维方向加工,或按生产厂商在基板上提供的字符标志进行加工(一般是字符的竖方向为基板的纵方向)。
(2)
基板表面铜箔部分被蚀刻掉对基板的变化限  制,当应力消除时产生尺寸变化。

(2)
在设计电路时应尽量使整个板面分布均匀。如果不可能也要必须在空间留下过渡段(不影响电路位置为主)。这由于板材采用玻璃布结构中经纬纱密度的差异而导致板材经纬向强  度的差异。
(3)
刷板时由于采用压力过大,致使产生压拉应力导致基板变形。

(3)
应采用试刷,使工艺参数处在最佳状态,然后进行刷板。对薄型基材 ,清洁处理时应  采用化学清洗工艺  或电解工艺方法。
(4)
基板中树脂未完全固化,导致尺寸变化 。

(4)
采取烘烤方法解决。特别是钻孔前进行烘烤,温度1200C、4小时,以确保树脂固化,减少由于冷热的影响,导致基板尺寸的变形。
(5)
特别是多层板在层压前,存放的条件差,使薄基板或半固化片吸湿,造成尺寸稳定性差。

(5)
内层经氧化处理的基材,必须进行烘烤以除去湿气。并将处理好的基板存放在真空干燥箱内,以免再次吸湿。
(6)
多层板经压合时,过度流胶造成玻璃布形变所致。

(6)
需进行工艺试压,调整工艺参数然后进行压制。同时还可以根据半固化片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流胶量。
2 问题:基板或层压后的多层基板产生弯曲(BOW)与翘曲(TWIST)。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