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基于or1200最小sopc系统搭建(三)--串口

楼主(2021-02-07):
    接上一篇
    linux学习之路_基于or1200最小sopc系统搭建(二)--QuartuII工程及DE2平台下载

现再为构建的or1200最小系统添加上串口。先进行仿真,再在DE2上验证,在hyperterminal上显示hello world!

在or1200_sopc目录下新建uart16550目录,将uart16550的源码在解压到这个目录。修改or1200_sys.v文件。修改后文件如下:

    module or1200_sys(

    input clk_i,

    input rst_n,

    // buttons

        input [15:0] SW,

    // uart inteRFace

        input uart_rxd,

    output uart_txd,

    // segments

        output [31:0] LEDR

    );

wire rst = ~rst_n;

       // **************************************************

           // Wires from OR1200 Inst Master to Conmax m0

           // **************************************************

           wire wire_iwb_ack_i;

       wire wire_iwb_cyc_o;

           wire wire_iwb_stb_o;

           wire [31:0] wire_iwb_data_i;

       wire [31:0] wire_iwb_data_o;

       wire [31:0] wire_iwb_addr_o;

       wire [3:0] wire_iwb_sel_o;

           wire wire_iwb_we_o;

       wire wire_iwb_err_i;

           wire wire_iwb_rty_i;

       // **************************************************

       // Wires from OR1200 Data Master to Conmax m1

       // **************************************************

       wire wire_dwb_ack_i;

       wire wire_dwb_cyc_o;

       wire wire_dwb_stb_o;

           wire [31:0] wire_dwb_data_i;

           wire [31:0] wire_dwb_data_o;

       wire [31:0] wire_dwb_addr_o;

           wire [3:0] wire_dwb_sel_o;

       wire wire_dwb_we_o;

       wire wire_dwb_err_i;

       wire wire_dwb_rty_i;

       // **************************************************

           // Wires from Conmax s0 to onchip_ram0

           // **************************************************

       wire wire_ram0_ack_o;

           wire wire_ram0_cyc_i;

           wire wire_ram0_stb_i;

           wire [31:0] wire_ram0_data_i;

       wire [31:0] wire_ram0_data_o;

       wire [31:0] wire_ram0_addr_i;

       wire [3:0] wire_ram0_sel_i;

       wire wire_ram0_we_i;

           // **************************************************

           // Wires from Conmax s1 to GPIO

           // **************************************************

       wire wire_gpio_ack_o;

           wire wire_gpio_cyc_i;

           wire wire_gpio_stb_i;

           wire [31:0] wire_gpio_data_i;

       wire [31:0] wire_gpio_data_o;

       wire [31:0] wire_gpio_addr_i;

           wire [3:0] wire_gpio_sel_i;

       wire wire_gpio_we_i;

       wire wire_gpio_err_o;

       wire wire_gpio_interrupt;

  // **************************************************

           // Wires from Conmax s2 to uart16550

       // **************************************************

           wire wire_uart_ack_o;

           wire wire_uart_cyc_i;

       wire wire_uart_stb_i;

       wire [31:0] wire_uart_data_i;

           wire [31:0] wire_uart_data_o;

       wire [31:0] wire_uart_addr_i;

           wire [3:0] wire_uart_sel_i;

           wire wire_uart_we_i;

           wire wire_uart_interrupt;

    or1200_top u_or1200(

      // System

  .clk_i(clk_i),

      .rst_i(rst),

      .pic_ints_i({18'b0,wire_uart_interrupt,wire_gpio_interrupt}),

  .clmode_i(2'b00),

      // Instruction WISHBONE INTERFACE

      .iwb_clk_i(clk_i),

      .iwb_rst_i(rst),

  .iwb_ack_i(wire_iwb_ack_i),

  .iwb_err_i(wire_iwb_err_i),

  .iwb_rty_i(wire_iwb_rty_i),

      .iwb_dat_i(wire_iwb_data_i),

      .iwb_cyc_o(wire_iwb_cyc_o),

      .iwb_adr_o(wire_iwb_addr_o),

  .iwb_stb_o(wire_iwb_stb_o),

  .iwb_we_o(wire_iwb_we_o),

  .iwb_sel_o(wire_iwb_sel_o),

      .iwb_dat_o(wire_iwb_data_o),

`ifdef OR1200_WB_CAB

      .iwb_cab_o(),

    `endif

    //`ifdef OR1200_WB_B3

    //  iwb_cti_o(),

    //  iwb_bte_o(),

//`endif

  // Data WISHBONE INTERFACE

  .dwb_clk_i(clk_i),

      .dwb_rst_i(rst),

  .dwb_ack_i(wire_dwb_ack_i),

      .dwb_err_i(wire_dwb_err_i),

      .dwb_rty_i(wire_dwb_rty_i),

  .dwb_dat_i(wire_dwb_data_i),

      .dwb_cyc_o(wire_dwb_cyc_o),

  .dwb_adr_o(wire_dwb_addr_o),

      .dwb_stb_o(wire_dwb_stb_o),

  .dwb_we_o(wire_dwb_we_o),

  .dwb_sel_o(wire_dwb_sel_o),

  .dwb_dat_o(wire_dwb_data_o),

`ifdef OR1200_WB_CAB

  .dwb_cab_o(),

    `endif

//`ifdef OR1200_WB_B3

//  dwb_cti_o(),

//  dwb_bte_o(),

//`endif

      // External Debug Interface

      .dbg_stall_i(1'b0),

  .dbg_ewt_i(1'b0),

  .dbg_lss_o(),

      .dbg_is_o(),

  .dbg_wp_o(),

      .dbg_bp_o(),

  .dbg_stb_i(1'b0),

      .dbg_we_i(1'b0),

      .dbg_adr_i(0),

      .dbg_dat_i(0),

  .dbg_dat_o(),

      .dbg_ack_o(),

    //`ifdef OR1200_BIST

    //  // RAM BIST

    //  mbist_si_i(),

//  mbist_so_o(),

    //  mbist_ctrl_i(),

//`endif

  // Power Management

  .pm_cpustall_i(0),

      .pm_clksd_o(),

  .pm_dc_gate_o(),

  .pm_ic_gate_o(),

  .pm_dmmu_gate_o(),

  .pm_immu_gate_o(),

      .pm_tt_gate_o(),

  .pm_cpu_gate_o(),

  .pm_wakeup_o(),

  .pm_lvolt_o()

    );

    wb_conmax_top u_wb(

      .clk_i(clk_i),

  .rst_i(rst),

  // Master 0 Interface

  .m0_data_i(wire_iwb_data_o),

      .m0_data_o(wire_iwb_data_i),

  .m0_addr_i(wire_iwb_addr_o),

  .m0_sel_i(wire_iwb_sel_o),

      .m0_we_i(wire_iwb_we_o),

      .m0_cyc_i(wire_iwb_cyc_o),

  .m0_stb_i(wire_iwb_stb_o),

      .m0_ack_o(wire_iwb_ack_i),

      .m0_err_o(wire_iwb_err_i),

      .m0_rty_o(wire_iwb_rty_i),

//  .m0_cab_i(),

  // Master 1 Interface

  .m1_data_i(wire_dwb_data_o),

  .m1_data_o(wire_dwb_data_i),

  .m1_addr_i(wire_dwb_addr_o),

  .m1_sel_i(wire_dwb_sel_o),

  .m1_we_i(wire_dwb_we_o),

  .m1_cyc_i(wire_dwb_cyc_o),

      .m1_stb_i(wire_dwb_stb_o),

      .m1_ack_o(wire_dwb_ack_i),

  .m1_err_o(wire_dwb_err_i),

      .m1_rty_o(wire_dwb_rty_i),

    //  .m0_cab_i(),

  // Slave 0 Interface

      .s0_data_i(wire_ram0_data_o),

      .s0_data_o(wire_ram0_data_i),

  .s0_addr_o(wire_ram0_addr_i),

  .s0_sel_o(wire_ram0_sel_i),

  .s0_we_o(wire_ram0_we_i),

  .s0_cyc_o(wire_ram0_cyc_i),

  .s0_stb_o(wire_ram0_stb_i),

  .s0_ack_i(wire_ram0_ack_o),

  .s0_err_i(0),

  .s0_rty_i(0),

  //.s0_cab_o(),

  // Slave 1 Interface

  .s1_data_i(wire_gpio_data_o),

  .s1_data_o(wire_gpio_data_i),

      .s1_addr_o(wire_gpio_addr_i),

  .s1_sel_o(wire_gpio_sel_i),

  .s1_we_o(wire_gpio_we_i),

  .s1_cyc_o(wire_gpio_cyc_i),

      .s1_stb_o(wire_gpio_stb_i),

  .s1_ack_i(wire_gpio_ack_o),

      .s1_err_i(wire_gpio_err_o),

      .s1_rty_i(0),

      //.s1_cab_o(),

      // Slave 2 Interface

      .s2_data_i(wire_uart_data_o),

  .s2_data_o(wire_uart_data_i),

      .s2_addr_o(wire_uart_addr_i),

  .s2_sel_o(wire_uart_sel_i),

      .s2_we_o(wire_uart_we_i),

  .s2_cyc_o(wire_uart_cyc_i),

  .s2_stb_o(wire_uart_stb_i),

  .s2_ack_i(wire_uart_ack_o),

      .s2_err_i(0),

      .s2_rty_i(0)//,

      //.s0_cab_o(),

      );

ram0_top u_ram0(

    .clk_i(clk_i),

        .rst_i(rst),

    .wb_stb_i(wire_ram0_stb_i),

    .wb_cyc_i(wire_ram0_cyc_i),

    .wb_ack_o(wire_ram0_ack_o),

    .wb_addr_i(wire_ram0_addr_i),

        .wb_sel_i(wire_ram0_sel_i),

    .wb_we_i(wire_ram0_we_i),

    .wb_data_i(wire_ram0_data_i),

    .wb_data_o(wire_ram0_data_o)

      );

gpio_top u_gpio(

           // WISHBONE Interface

       .wb_clk_i(clk_i),

           .wb_rst_i(rst),

       .wb_cyc_i(wire_gpio_cyc_i),

       .wb_adr_i(wire_gpio_addr_i),

           .wb_dat_i(wire_gpio_data_i),

       .wb_sel_i(wire_gpio_sel_i),

       .wb_we_i(wire_gpio_we_i),

           .wb_stb_i(wire_gpio_stb_i),

       .wb_dat_o(wire_gpio_data_o),

       .wb_ack_o(wire_gpio_ack_o),

           .wb_err_o(wire_gpio_err_o),

       .wb_inta_o(wire_gpio_interrupt),

    //`ifdef GPIO_AUX_IMPLEMENT

    //     // Auxiliary inputs interface

//     .aux_i(),

    //`endif //  GPIO_AUX_IMPLEMENT

       // External GPIO Interface

       .ext_pad_i({16'b0,SW}),

       .ext_pad_o(LEDR),

           .ext_padoe_o()//,

    //`ifdef GPIO_CLKPAD

//  .clk_pad_i()

//`endif

);

    uart_top u_uart(

      .wb_clk_i(clk_i),

  // Wishbone signals

  .wb_rst_i(rst),

  .wb_adr_i(wire_uart_addr_i[4:0]),

  .wb_dat_i(wire_uart_data_i),

      .wb_dat_o(wire_uart_data_o),

      .wb_we_i(wire_uart_we_i),

  .wb_stb_i(wire_uart_stb_i),

      .wb_cyc_i(wire_uart_cyc_i),

      .wb_ack_o(wire_uart_ack_o),

  .wb_sel_i(wire_uart_sel_i),

      .int_o(wire_uart_interrupt), // interrupt request

  // UART  signals

      // serial input/output

  .stx_pad_o(uart_txd),

  .srx_pad_i(uart_rxd),

  // modem signals

      .rts_pad_o(),

  .cts_pad_i(1'b0),

  .dtr_pad_o(),

      .dsr_pad_i(1'b0),

  .ri_pad_i(1'b0),

  .dcd_pad_i(1'b0)//,

//`ifdef UART_HAS_BAUDRATE_OUTPUT

    //  .baud_o()

//`endif

      );

endmodule

修改or1200_sopc.v文件:

    //small sopc with openrisc

//`include "or1200_defines.v"

module or1200_sopc

       (

                   Clock Input

               CLOCK_27,                                   //      On Board 27 MHz

                   CLOCK_50,                                   //      On Board 50 MHz

                       Push Button

                   KEY,                                          //      Pushbutton[3:0]

                       DPDT Switch

               SW,                                          //      Toggle Switch[17:0]

                           LED

               LEDR,                                        //      LED Red[17:0]

                       UART

                   UART_TXD,                                   //      UART Transmitter

                   UART_RXD//,                                 //      UART Receiver

           );

           Clock Input

    input                  CLOCK_27;                     //      On Board 27 MHz

    input                  CLOCK_50;                      //      On Board 50 MHz

           Push Button

    input  [3:0]   KEY;                                    //      Pushbutton[3:0]

       DPDT Switch

input  [17:0]  SW;                                    //      Toggle Switch[17:0]

   LED

    output [17:0]  LEDR;                                  //      LED Red[17:0]

   UART

output                 UART_TXD;                     //      UART Transmitter

input                  UART_RXD;                    //      UART Receiver

wire CPU_RESET;

    wire clk_25,clk_10;

    Reset_Delay    delay1 (.iRST(KEY[0]),.iCLK(CLOCK_50),.oRESET(CPU_RESET));

    cpu_pll pll0 (.inclk0(CLOCK_50),.c0(clk_25),.c1(clk_10));

or1200_sys or1200(

        .clk_i(clk_25),

    .rst_n(CPU_RESET),

    // buttons

        .SW(SW[15:0]),

        // segments

    .LEDR(LEDR[17:0]),

    // uart interface

        .uart_rxd(UART_RXD),

    .uart_txd(UART_TXD)//,

);

endmodule

    仿真UART时需要用到UART的接收器核uart_rx。将uart_rx.v文件(从张老师那拷过来的,也不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拷贝到or1200_sopc文件夹下,并修改or1200_sopc_tb.v文件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or1200_sopc_tb();

           reg     CLOCK_50;

           reg     CLOCK_27;

       reg     [3:0]   KEY;

       reg     [17:0]  SW;

           wire    [17:0]  LEDR;

       wire    UART_TXD;

       reg     UART_RXD;

       initial begin

                   CLOCK_50 = 1'b0;

                   forever #10 CLOCK_50 = ~CLOCK_50;

           end

           initial begin

                   KEY[0] = 1'b0;

               #50 KEY[0]= 1'b1;

       end

       initial begin

               SW = 18'h1234;

           end

       or1200_sopc     or1200_sopc_inst

           (

                       Clock Input

               .CLOCK_27(CLOCK_27),                       //      On Board 27 MHz

               .CLOCK_50(CLOCK_50),                       //      On Board 50 MHz

                       Push Button

                   .KEY(KEY),                                     //      Pushbutton[3:0]

                   DPDT Switch

                   .SW(SW),                                       //      Toggle Switch[17:0]

                       LED

               .LEDR(LEDR),                                  //      LED Red[17:0]

                           UART

                   .UART_TXD(UART_TXD),                       //      UART Transmitter

               .UART_RXD(UART_RXD)//,                     //      UART Receiver

       );

        reg        baudclk;

        //baudclk   : 1000000000/(16*baud_rate), when baud_rate=9600, is 6510

//`define BAUDCLK_HALF_PERIOD 3255

    `define BAUDCLK_HALF_PERIOD 271

    initial begin

        baudclk = 0;

        forever # `BAUDCLK_HALF_PERIOD baudclk = ~baudclk;

        end

    uart_rx u_uart_rx (

                    .reset(                ~KEY[0] ),

                    .rxclk(                baudclk ),

                .rx_in(                UART_TXD)

                );

endmodule

修改vlog.args文件

    +libext+.v

    -vlog01compat

+acc

-y ./pll

-y ./ram

    -y ./or1200

-y ./gpio

    -y ./wb_conmax

-v altera_mf.v

    -v 220model.v

    -work ./work

//

// Test bench files

//

or1200_sopc_tb.v

//

// RTL files (gpio)

    //

+incdir+./gpio

./gpio/gpio_top.v

    ./gpio/gpio_defines.v

    //

    // RTL files (top)

//

    +incdir+../rtl

./or1200_sys.v

./or1200_sopc.v

    ./pll/cpu_pll.v

./Reset_Delay.v

./uart_rx.v

//

// wb_conmax

//

    +incdir+./wb_conmax

./wb_conmax/wb_conmax_arb.v

./wb_conmax/wb_conmax_defines.v

    ./wb_conmax/wb_conmax_master_if.v

    ./wb_conmax/wb_conmax_msel.v

    ./wb_conmax/wb_conmax_pri_dec.v

    ./wb_conmax/wb_conmax_pri_enc.v

./wb_conmax/wb_conmax_rf.v

./wb_conmax/wb_conmax_slave_if.v

./wb_conmax/wb_conmax_top.v

    //

    // RTL files (or1200)

    //

+incdir+./or1200

./or1200/or1200_defines.v

./or1200/or1200_iwb_biu.v

    ./or1200/or1200_wb_biu.v

./or1200/or1200_ctrl.v

    ./or1200/or1200_cpu.v

    ./or1200/or1200_rf.v

    ./or1200/or1200_rfram_generic.v

    ./or1200/or1200_alu.v

    ./or1200/or1200_lsu.v

    ./or1200/or1200_operandmuxes.v

    ./or1200/or1200_wbmux.v

./or1200/or1200_genpc.v

    ./or1200/or1200_if.v

./or1200/or1200_freeze.v

    ./or1200/or1200_sprs.v

./or1200/or1200_top.v

    ./or1200/or1200_pic.v

    ./or1200/or1200_pm.v

    ./or1200/or1200_tt.v

    ./or1200/or1200_except.v

./or1200/or1200_dc_top.v

    ./or1200/or1200_dc_fsm.v

    ./or1200/or1200_reg2mem.v

./or1200/or1200_mem2reg.v

./or1200/or1200_dc_tag.v

    ./or1200/or1200_dc_ram.v

./or1200/or1200_ic_top.v

    ./or1200/or1200_ic_fsm.v

./or1200/or1200_ic_tag.v

    ./or1200/or1200_ic_ram.v

    ./or1200/or1200_immu_top.v

./or1200/or1200_immu_tlb.v

    ./or1200/or1200_dmmu_top.v

./or1200/or1200_dmmu_tlb.v

./or1200/or1200_amultp2_32x32.v

    ./or1200/or1200_gmultp2_32x32.v

./or1200/or1200_cfgr.v

    ./or1200/or1200_du.v

    ./or1200/or1200_sb.v

./or1200/or1200_sb_fifo.v

    ./or1200/or1200_mult_mac.v

    ./or1200/or1200_qmem_top.v

    ./or1200/or1200_dpram_32x32.v

./or1200/or1200_spram_2048x32.v

./or1200/or1200_spram_2048x32_bw.v

./or1200/or1200_spram_2048x8.v

    ./or1200/or1200_spram_512x20.v

    ./or1200/or1200_spram_256x21.v

    ./or1200/or1200_spram_1024x8.v

    ./or1200/or1200_spram_1024x32.v

./or1200/or1200_spram_1024x32_bw.v

    ./or1200/or1200_spram_64x14.v

./or1200/or1200_spram_64x22.v

./or1200/or1200_spram_64x24.v

./or1200/or1200_xcv_ram32x8d.v

    //

// RTL files (uart16550)

//

+incdir+./uart16550

./uart16550/raminfr.v

    ./uart16550/uart_debug_if.v

./uart16550/uart_tfifo.v

./uart16550/uart_rfifo.v

./uart16550/uart_receiver.v

./uart16550/uart_regs.v

./uart16550/uart_transmitter.v

./uart16550/uart_wb.v

    ./uart16550/uart_top.v

    ./uart16550/uart_sync_flops.v

//

// Library files

    //

//altera_mf.v

    加长sim.do中的run的时间

最终的文件目录

/or1200_sopc

  /or1200

  /wb_conmax

      /gpio

  /ram

      /pll

      /uart16550

r1200_sopc.v

      or1200_sys.v

      or1200_sopc_tb.v

      Reset_Delay.v

      altera_mf.v

      220model.v

art_rx.v

    vlog –f vlog.args调试至硬件没有错误

下面修改软件代码。

从demo_or32_sw.zip工程中把uart.h和uart.c拷贝到software目录下,把gpio_or1200.c重命名为or1200_sopc.c并修改其中内容

    #include "orsocdef.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uart.h"

int

main (void)

{

ong gpio_in;

EG32 (RGPIO_OE) = 0xffffffff;

art_init();

art_print_str("Hello World!\n");

hile(1){

        gpio_in = REG32 (RGPIO_IN);

        gpio_in = gpio_in & 0x0000ffff;

    REG32 (RGPIO_OUT) = gpio_in;

      }

eturn 0;

    }

    执行make all 生成ram0.mif文件,拷贝到onchip-ram的初始化目录。

仿真,在dos窗口下运行

    # vsim –do sim.do

    仿真结果,在命令行窗口处会显示:

    # H

    # e

    # l

    # o

#

    # r

# !

在DE2平台上验证,参考
    linux学习之路_基于or1200最小sopc系统搭建(二)--QuartuII工程及DE2平台下载

    构建quartusII工程。生成or1200_sopc.sof文件。

    设置超级终端

将生成的or1200_sopc.sof文件下载到DE2中。

    在超级终端上显示

    有乱码。可以设置一下超级终端属性。

文件à属性à设置àASCII码设置à将传入的数据转换为7位的ASCII码

    按复位键KEY[0],在超级终端上显示。

    or1200的最小系统先到这里,此后有时间陆续加入opencores上的其它开源组件。

网友:
    基于or1200最小sopc系统搭建(三)--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