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SPDLinks转换PCB,文件无效!

楼主(2021-02-07):
    已排除软件问题,不知道是否是设置不对还是其他。希望能得到帮助,感谢!

网友A:
    文件格式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格式正确吗

选择的是cadence  brd文件,现在怀疑和电脑文件自动加密有关,,,,

网友B:
    Sigrity不用转,直接可以导入.b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rity不用转,直接可以导入.brd

您好!您的意思是allerro  PCB 就不需要转spd文件,直接导入打开  .brd文件即可。我今天试了下,是ok的,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的意思是allerro  PCB 就不需要转spd文件,直接导入打开  .brd文件即可。我今天试了下,是ok的,可 ...

    本来就可以,去转他干啥

网友(2021-04-22):
    所以是我的加密误事了?

网友:
    不用转成SPD,可以直接打开BRD格式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