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07):
参数如下:预热:130   140   150   锡温265,没有上预热,锡条SAC305,同方TF-9000无铅免洗型助焊剂,PCB厚度2.0mm,通孔镀锡的板子,焊点出现锡洞,请教大神,这个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有好的解决办法?是不是银最后凝固造成的?只是个裂纹而已,?过炉时现在已无抖动现象,非常感谢!

网友:
焊点锡洞,就去烤下板子试试,链速报下,还有产品上是否有大型易散热元件,板材是否双层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