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合拼为什么不用人工合成,人工合拼的最大的难点在哪?

楼主(2021-02-08):
PCB合拼为什么不用人工合成,人工合拼的最大的难点在哪?+ ^9 Z+ {) i4 z) N

网友:
    在不考虑合拼效率的情况下,人工合拼面临最大问题有合拼利用率的控制、合拼款数以及最佳投料预投数的控制,也包括不同表面处理、不同油墨颜色的合拼,人工合拼时这些问题只能是兼顾,并做取舍,在有多个可合拼订单的情况下,人工合拼几乎不可能计算出最佳合拼方案。

网友:
    目前工程软件对资料合拼支持的功能非常少,这也就导致了将待合拼订单的工程资料合并到合拼料号中,这个过程工作量是巨大的,而且在合并时,容易产生漏层的现象。

网友:
    对于人工合拼,如果板子超过3款以上,交货数不同,加上需要考虑利用率等因素,工程师在合拼的时候就会感到吃力,款数越多难度越大,这也是人工无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