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AD软件,请问怎么给PCB添加工艺边呢?

楼主(2021-02-08):
用的AD软件,请问怎么给PCB添加工艺边呢?

网友:
就用keepout框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在工艺说明里标注一下

网友:
楼上两中方法都可以的

网友:
跟拼版一样,画个框,放个固定孔,mark点。可以找个拼版文件看一下。把工艺边拷贝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