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和法拉电容问题

楼主(2021-02-08):
一个4.7V,2W的稳压二极管,用5.5V4F的法拉电容供电,电容内阻100欧,负载电路的电流没有限制,一般在20MA到40MA左右,稳压管还需要外接电阻限流吗?还有这个电路能起到间歇放电效果吗?就是电源先给电容充电,等电容内部电压达到4.7V就通过稳压二极管放电,这个效果能实现吧?

网友:
    差不多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就看你充电电流是多少?如果充电电流很大,二极管也来不及放吧!

网友A:
    充电电流不大的,因为用的太阳能电池板,短路电流也才200MA,这种电路用1.5或者3W的稳压二极管功率够了吗?因为负载需要的电流也不大,考虑不接负载电阻,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不大的,因为用的太阳能电池板,短路电流也才200MA,这种电路用1.5或者3W的稳压二极管功率够了吗? ...

    最好是能接个,因为这个也只是保护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