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倒F天线

楼主(2021-02-08):
天线是蛇形的,但是pcb板是圆形的,也就是天线设计在圆形板材上,该怎么计算天线的尺寸,天线大概属于倒F天线吧!

网友:
楼主要是没什么经验,可以使用独立的天线呀,买现成的,不用太多调试,比如焊接在pcb的陶瓷天线、粘贴在外壳上的FPC天线。  天线,好像就是竖在空间中的一根金属线? 形状不太重要,关键是在工作频段,能最大的产生对外辐射的电磁场? 一般来说,对外辐射最强的时候,就是电流在天线内流动时,刚好在天线头端尾端形成最弱最强,此时电流流动一般刚好经过四分之一波长距离。 这种状态下,接收端能感应到最强的电磁场。

网友:
    要看板子面积多大,扣掉零件和线路剩下多少空间洽天线用。另外是频率多少?空间很㨈可用环形天线绕在板边。

网友:
    关键看PCB上可用的空间尺寸以及信道的工作频率,圆形PCB可以考虑外沿环形天线,有些胎压监控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特殊形状的天线,应该用HFS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