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

楼主(2021-02-08):
    电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相信很多电子爱好者都想知道。所谓”保质期”是指产品从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供方保证产品在储存、生产、使用过程中无瑕疵的期限。现在简单介绍下陶瓷电容的构造吧,看完后大家就会明白电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啦!

        首先,我们知道陶瓷电容主要材料是瓷片,瓷片是陶瓷粉末加压冲片后经过1000-1200度高温烧结而成,随时间推移,外观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保存期是无限期,永久的。但由于瓷介电容器所采用的大多数是2类陶瓷介质,都具有铁电特性并呈现出一个居里温度特性。因此,陶瓷电容有老化衰减现象。看到这里,迷糊了吧。亲,不用担心,老化是可以消除还原的啦!

    介质在居里温度以上具有高度对称的立方晶体结构,而低于居里温度时,立方晶体结构的对称性就降低。即使在单晶体内这种状态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在实际陶瓷中通常被扩大到一个有限的温度范围之内,但在所有的情况下,它是电容量/温度曲线上的某一个峰值。

        在热波动的影响下,介质冷却至居里温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晶体点阵中的离子会连续运动到势能较小的位置,这就引起了电容量老化现象。从此电容器的电容量不断地减小。

        如果将电容器加热至离于居里温度的某一温度,则就会起到消除老化的作用,即通过老化而使电容量减小的部分恢复,而在电容器再次冷却时,会重新开始老化。

    说完瓷片,我们再来看看另两个主材料环氧树脂和电子引线吧。环氧树脂状态呈粉末,易受潮。我们看到的高压蓝色电容及电容表面的蓝色物质。就是环氧粉末经过五合一涂装工序高温熔解后粘在瓷片上的。最后通过烘烤工程155度90分钟的固化。涂装包封过程中的空气排出本体外,密度增加,表面形成光亮的保护膜,使电容器不易受潮,并且耐电压性能增强。而电子引线就是引线脚,与锡条配合起焊接作用。现在通用的引线脚都是CP线,即镀锡铜包钢线。里面主要成为为铁,储存环境必须避免受潮。我们知道,金属物在空气中暴露时间太长,都会产生氧化。引线脚一旦氧化就会影响焊接,造成不合格产品。电容器存放在干燥地方,防潮湿,

        JEC陶瓷电容器的储存条件,电容器存放在干燥地方,防潮湿,防化学物质,防火。一般在常温下约25℃±5℃,湿度65%±10%条件下储存一年,是不会影响电容的电气特性。湿度大于90%,绝缘性能就会下降,耐电压也会降低。电容器使用时都有连接到电源,操作不当,电容器会受损。且有强大的电流产生,一般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按照IEC60384或GB/T6346等国标操作。

        高压陶瓷电容器最佳效果期

        高压陶瓷电容器如今是生活中常用到的电子元器件,广泛用于在机械设备检测仪器中,高压陶瓷电容在LED灯产业中已经占不可摇动的重要地位。这么高压陶瓷电容器最佳效果期是在什么时候呢?

    高压陶瓷电容有最佳效果期,这和高压陶瓷电容的原料及制造工艺相关。高温烧结是高压陶瓷电容的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之一。一百吨的冷冲压锻造的过程,还有1000多度的高温烧结,高压陶瓷电容的圆片里边,各原子其中的结构成晶体构造。然后让长时间的高温变热和暖通,完全打乱了晶体的里面结构。目前要想复原芯片的组织来稳定芯片的特质,高压陶瓷电容必需要写时候复原,高压陶瓷电容器最佳效果期。

        高压陶瓷电容的天然复原最佳时间是两个月,使用一年与存在两年的陶瓷电容,时间越长效果体现越优越。因此,复原时间长对高压陶瓷电容的功能是有较大帮助的,没有复原期的高压陶瓷电容,其耐压及耐电流效果是不太好。经由测验发觉,存在时间长的高压陶瓷电容,其介损值会变得更小,高压陶瓷电容器特质也更好。

网友:
    真有这种无限期的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