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脚接地十字焊盘,过孔完全接地?

楼主(2021-02-08):
如何引脚接地十字焊盘,过孔完全接地?

网友:
    对于大面积敷地铜的引脚,用全铺地的方式,焊接过程中散热特别快,特别是对于4层或更多层的板子,焊接过程需要极高的温度才能将引脚焊接到位

网友:
    AltiumDesigner的热焊盘设置有一定的灵活性,很多工程师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如何通过规则设置将器件GND管脚、GND过孔、GND螺丝孔区分开来敷铜,因此,一旦敷铜,所有的GND都是用同一种方式,但通常GND过孔、GND螺丝孔我们使用实焊盘,而器件GND管脚则使用热焊盘。

网友:
    在Polygon ConnectStyle中创建新的规则,命令软件在铺铜是遇到过孔(IsVia)是使用直接完全连接(Direct Connect)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