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1-02-08):
RT:
   天线的作用是将传输线中的高频电流能量转换为自由空间传输的电磁波。那么问题来了
传输线的阻抗假如是50Ω,自由空间的阻抗是377Ω,根据阻抗匹配原理,那么天线的阻抗是不是要满足这两者之间的匹配?
也就是说,从传输线看向空间,天线的输入阻抗是50Ω,但从自由空间看向传输线,天线的阻抗是377Ω?

还有个问题,传输线理论上说到,传输线终端开路时,阻抗是无穷大,但开路不就是自由空间吗,不应该是377Ω吗 ?

网友:
天线将传送至自由空间,阻抗不匹配的,所以有反射。

网友:
    天线的辐射效率是由这个失配以及这个固有的自由空间阻抗与50欧姆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反射决定的吗?找了许多资料,辐射效率是怎么衡量的。

网友:
    是楼主理解有误,在天线设计的相关书籍里介绍理想偶极子的时候,(不好意思有些字母这里打不出,我就用文字叙述),用偶极子远场的电场分量除以磁场分量得出一个常数值120π=376.7Ω,称为媒质的特征阻抗,这只是一个物理定义,不同于我们常说的阻抗,是用电压和电流的比值来确定的,同样的传输线的特征阻抗是50欧姆,这也是由传输线的结构决定的,同样是以电压和电流的比值来计算的,天线也是一样的道理,其输入阻抗值也是有其结构决定的,有时候为达到与传输线的匹配还要加入相关的匹配转换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