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问怎么给PCB添加工艺边,那我想问给PCB添加工艺边有啥用?

楼主(2021-02-09):
看到有人问怎么给PCB添加工艺边,那我想问给PCB添加工艺边有啥用?

网友:
    PCB添加工艺边是辅助生产的过程,使电镀块电镀时均流。

网友:
    工艺边就是防止板子边上的器件在过炉的时候被带走才加的,完了就去掉了

网友:
    PCB板要贴片,设计就要满足一定的贴片机的贴片要求,不满足就想法吧满足,就有了工艺边

网友:
    PCB在设计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会造成元器件边沿与PCB长边的距离小于5毫米,为了保证PCB装配过程中的效率和质量,设计者应该在PCB相应长边添加工艺边

网友:
    加工艺边,是在贴片的时候,方便固定板子,如果不加在固定的时候容易夹到器件

网友:
    就是方便贴片。假若PCB的外形是圆的,贴片机的导轨是水平方向移动,无法平稳传输,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还有很多情况需留工艺边。